[开发工具]
STM32F1系列CubeMX使用Freertos不建用Systick?

楼主:
使用CubeMx生成代码时,因为选用了FreeRtos,然后会出现以下警告:
我又看了ST公司的使用FreeRtos的例子却发现使用了Systick,这是什么原因?
难道是CubeMx的Bug?

楼主(2016-03-07):
图片如下:

网友A:
OS都是需要使用时钟的.使用systick不是很好吗,这个是cortex的彩蛋,不用不是很可惜吗

楼主:
仔细看了,帮助文件,大概明白了,CubeMX自身也需要一个系统tick,没有RTOS时,就使用Systick,有了RTOS,因为RTOS要使用systick,所以CubeMx的时钟就只能使用其它的了。

网友B:
OS没有时钟的话是跑不起来的,必须用一个定时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仔细看了,帮助文件,大概明白了,CubeMX自身也需要一个系统tick,没有RTOS时,就使用Systick,有了RTOS,因 ...

楼主的帮助文件是哪份?
可以分享一下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不明所以。

网友D:
那是提示你给FREERTOS选择个滴答节拍时钟,一般选内核的 SYSTICK.

CUBEMX本身不要什么时钟,它不过是个配置软件工具。

网友E:
新版本的STcubeMX在硬件初始化的时候使用了systick做为超时计数器。而这个设计与RTOS的最初设计有所偏差,被占用了。因此,才会出现上面的提示。

楼主(点评):
正解,仔细看了手册,发现cube自身很多函数加了超时判断功能,所以需要一个tick源。

网友F:
去恶补一下操作系统的知识

楼主(点评):
我十年前就看UCO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