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C8T6使用内部晶振后,定时器分频不管用?

楼主(2016-03-07):
STM32F103C8T6使用内部晶振,定时器2,分频系数为8,重装值为10,中断里反转一个引脚,修改PLL的倍频系数,此时反转频率不变?什么 原因?

网友A:
倍频系数变大了还是变小了呢?倍频改后,有没有把系统时钟用函数读出来看看,有没有倍频成功呢?

网友B:
中断的响应频率有没有变化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断的响应频率有没有变化呢?

没有变化,所以觉得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倍频系数变大了还是变小了呢?倍频改后,有没有把系统时钟用函数读出来看看,有没有倍频成功呢?
...

倍频后,时钟变快了,主程序中的延时,明显变短了,但是定时器中的反转,没有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