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关于双线性、乘法和混频

楼主(2016-03-07):
先说明一下“双线性”,见下式:

其中,X和Y分别是线性空间中的向量。z是向量X与Y按某种运算后所得的一个标量。

显然,线性空间中的内积就是此类运算。

楼主:
由上可见,这是个二元运算(两个输入变量)。如果令X=Y,则有

注意,z=x^2

楼主:
显然,“双线性”非线性

乘法(二次)当然不是线性的,所以相应的电路也是非线性电路

楼主:
乘法,在信号处理中常用(这固然是非线性应用),这里无需多言,各位都应该清楚。

针对乘法,有相应功能的模拟电路——乘法器,这也是常识。当然,类似其它的实际器件,乘法器并不是理想的乘法运算,但其目标就是实现乘法运算

楼主:
只要学过点通讯的都知道,混频、变频、调制和解调中大量地使用乘法运算。

就混频而言,理论上混频就是乘法的一个直接应用,这点毋庸置疑!

楼主:
那么,为何常见的混频都是个“开关”(即乘上一个方波)呢?

这必须结合混频的功能目标,以及现实中的信号噪声谈起。

混频,是一个输入信号(譬如RF)与一个固定的振荡器输出信号(本振)的乘积,原则上可以采用一个乘法器实现。但是,如果本振信号存在噪声(包括相位和幅度两部分),其中的幅度噪声就会对乘法的结果产生影响。

如果采用“开关”技术,本振信号就变成了一个只体现其频率特性的“方波”(幅度不再显现),这样本振信号的幅度噪声影响将得到最大的抑制。但是,这也是把双刃剑,由于本振信号变成了“方波”,其最终混频结果中将含有比简谐信号更多的高次谐波。这需要采用滤波解决,好在这不是特别困难的事情。

楼主:
综上可见:

一)乘法器是个非线性器件

二)理论上混频完全可以采用一般的乘法运算得以实现

三)考虑实际的情况(包括器件功能的实现和信号噪声的抑制),实际的混频器多采用“开关”技术

网友A:
显然,“双线性”非线性!

乘法(二次)当然不是线性的,所以相应的电路也是非线性电路
--------------------------------------------------------------------------------------------
线性电路是指能用”线性函数“描述输出输入关系的电路;线性函数常用y=ax+b表示,那么二阶及以上的关系都是非线性

网友B:
多采用开关技术?minicircuits的mixer大部分都不是开关方式。开关方式出来的就是BPSK调制。那么,其它的调制方式怎么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采用开关技术?minicircuits的mixer大部分都不是开关方式。开关方式出来的就是BPSK调制。那么,其它的调 ...

那几乎都是上微波频段的....

发新帖 本帖赏金 8.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