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新唐MINI51 TIMER1初始化设置及应用

楼主(2016-03-07):
#include "Register_Bit.h"   //包含位定义文件

#define     TIMER1_DIV1             (uint8_t)1
#define     TIMER1_DIV5             (uint8_t)5
#define     TIMER1_DIV10            (uint8_t)10
#define     TIMER1_DIV12            (uint8_t)12
#define     TIMER1_DIV50            (uint8_t)50

#define     TIMER1_IEN_ENB      TCSR1 |= (1<<29)   //定时器中断使能
#define     TIMER1_IEN_DIS      TCSR1 &= ~(1<<29)   //定时器中断使能

#define     TIMER1_CNT_ENB      TCSR1 |= (1<<30)   //定时器计数使能
#define     TIMER1_CNT_DIS      TCSR1 &= ~(1<<30)   //定时器计数使能

//*************************************
// 函数名称:Init_timer0
// 函数功能:TIMER0初始化
// 入口参数:psc 分频系数 范围为1-255 Tcon 为计数个数
// 出口参数:无
//***************************************/
void Init_Timer1(uint8_t psc,uint32_t Tcon) //SYSCLK =
{
    /* Reset TMR1 IP  外设先复位再使能 */
    IPRSTC2 |= TMR1_RST;
    IPRSTC2 &= ~TMR1_RST;

    /* Enable Timer1 clock source */
    APBCLK |= TMR1_CLKEN;

    NVIC_ISER |= TMR1_INT;  //开TIMER1中断
//  NVIC_IPR2 |= (0<<0) ; //设置中断优先级为0 ->最高优先级

    /* Select Timer1 clock source as external 12M */
    CLKSEL1 = (CLKSEL1 & (~TM1_CLK)) | TM1_12M_32K;

    /* Reset the timer/counter1, after set, this bit will be clear by H/W */
    TCSR1 |= CRST;

    /* Pre-Scaler */
    TCSR1 &= ~(0XFF) ;
    TCSR1  |= ((psc-1)<<0) ;  //时钟分频

    TCSR1 |= (1<<16) ;  //读取数据使能
    TCSR1 &= ~(1<<24) ; //计数模式使能位 --不使能
    TCSR1 |= (1<<27) ;  //定时器设置为周期模式

    TISR1 |= (1<<0) ; //中断状态标志清0

    /* Timer1 interrupt enable */
//    TCSR1 |= TMR_IE;

    TCMPR1 = Tcon ;  //计数个数

    TDR1 = 0 ;  //计数器清0

}
//*************************************
// 函数名称:Timer0_Cmd
// 函数功能:TIMER0使能
// 入口参数:使能参数
// 出口参数:无
//***************************************/
void  Timer1_Cmd(uint8_t en)
{

    if(en == ENB)
    {
        TDR1 = 0 ;  //计数器清0
        TIMER1_IEN_ENB ;  //定时器中断使能
        TIMER1_CNT_ENB ;  //定时器计数使能
    }
    else
    {
        TIMER1_IEN_DIS ;  //定时器中断使能
        TIMER1_CNT_DIS ;  //定时器计数使能
    }

}

//---实例应用-------
    //定时器1初始化设置
    Init_Timer1(TIMER0_DIV1,1500) ; //12M 共计125U
    Timer1_Cmd(ENB) ;

网友A:
这个定时器是和PWM一起配合起来使用的吧

网友B:
定时器的功能是很强大的,不过我用的时候多个定时器中断产生的时候总是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