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二极管渡越时间和反向恢复时间的区别?

楼主(2016-03-07):
最近看pspice,Diode的参数里面有个“渡越时间” 即下表中Tt。此参数和二极管反向恢复时间Trr有何区别和关系?(例如1N4148 手册里只给出反向恢复时间 4ns)
谢谢!

网友A:
渡越时间:指的是电子从二极管的P端传导到N端的时间,对于双极型晶体管,少数载流子渡越中性基区的时间τB即称为基区渡越时间;它与基区宽度W直接有关

网友B:
二极管测试参数"反恢时间"是2个参数时间之和:存储时间+渡越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测试参数"反恢时间"是2个参数时间之和:存储时间+渡越时间

谢谢。这个定义在哪里能找到?
搜了下,看起来是图中tf,所谓下降时间。

网友B:
百度的
http://wapwenku.baidu.com/view/207e7b71dd36a32d72758117.html?ssid=0&from=1011267h&uid=0&pu=usm@0,sz@1320_1004,ta@iphone_2_4.2_11_2.1&bd_page_type=1&baiduid=59242D1E905FC897760082A0791C1B2B&tj=wenku_7_0_10_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