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377D使用官方例程调试SDRAM错误

楼主(2016-03-07):
使用emif1_16bit_sdram_far例程,单步调试发现每次写入会在两个地址同时写入数据,例如:在0x80000000写入0x1时,会同时在0x80000200处写入0x1,然后是0x80000001和0x80000201,以此类推。

楼主:
然后写到0x80000200的时候就会把原来0x80000000的数据覆盖掉

网友A:
确保软件上没有+200的操作
那就是地址线的问题了

网友A:
应该是两根地址线接一起了

楼主(2016-11-15):
最后发现是GPIO配置不匹配

网友B:
单步调试写同一地址?

网友B:
你的字节宽度考虑了吗?

网友C(2019-11-09):
我现在也出现同样的问题了,你这最后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