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STM32CubeMx生成代码无法擦除Sector

楼主(2016-03-07):
使用STM32CubeMx生成STM32F205RE的驱动代码,调用HAL_FLASHEx_Erase函数无法擦除Sector,测试代码如下:
FLASH_EraseInitTypeDef EraseInitTypeDefStruct;
uint32_t SectorError;

EraseInitTypeDefStruct.Banks = 0;
EraseInitTypeDefStruct.NbSectors = 1;
EraseInitTypeDefStruct.Sector = FLASH_SECTOR_2;
EraseInitTypeDefStruct.TypeErase = FLASH_TYPEERASE_SECTORS;
EraseInitTypeDefStruct.VoltageRange = FLASH_VOLTAGE_RANGE_3;
if (HAL_FLASHEx_Erase(&EraseInitTypeDefStruct, &SectorError) == HAL_OK)
{
DebugPrintfLn(MOD_PROJ_INFO, "Flash Erase OK, SectorError: %08X", SectorError);
}
else
{
DebugPrintfLn(MOD_PROJ_INFO, "Flash Erase Error");
}

测试打印的结果为:
[PROJ_INFO]Flash Erase OK, SectorError: FFFFFFFF

香主及各位大虾可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那不用cube生成的代码能擦除flash吗?估计不是这个的原因,你先把整个flash都擦除试试

楼主:
使用原来工程代码,可以实现擦除操作的,看来得对比下两个代码在操作flash这块有什么区别了

楼主:
使用外部软件J-Flash和Flash Loader Demo都可以实现擦除操作,换另外一个项目的代码也可以实现擦写,唯独现在使用STM32CubeMx提供的库函数执行擦写才做无任何反应,香主及各位大虾帮忙看下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B:
你说的原来的工程,是基于STM32F205的工程吗?

另外你目前芯片擦除是VDD供电是多少?

另外你看看你的代码版本是
多少,看看官方有无新版的CUBE库代码出来。

楼主:
找到原因了,因为在擦除Sector之前没有执行HAL_FLASH_Unlock(),所以导致擦除参数没有任何响应。
现将代码修改如下可实现擦除参数:
FLASH_EraseInitTypeDef EraseInitTypeDefStruct;
uint32_t SectorError;

EraseInitTypeDefStruct.Banks = 0;
EraseInitTypeDefStruct.NbSectors = 1;
EraseInitTypeDefStruct.Sector = FLASH_SECTOR_2;
EraseInitTypeDefStruct.TypeErase = FLASH_TYPEERASE_SECTORS;
EraseInitTypeDefStruct.VoltageRange = FLASH_VOLTAGE_RANGE_3;
HAL_FLASH_Unlock();
if (HAL_FLASHEx_Erase(&EraseInitTypeDefStruct, &SectorError) == HAL_OK)
{
DebugPrintfLn(MOD_PROJ_INFO, "Flash Erase OK, SectorError: %08X", SectorError);
}
else
{
DebugPrintfLn(MOD_PROJ_INFO, "Flash Erase Error");
}
HAL_FLASH_Lo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