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VA单片机的IO口怎么设置既是输出也是输入?

楼主(2016-03-07):
ROM_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G_BASE,GPIO_PIN_2);设置为输出
  ROM_GPIOPinTypeGPIOInput(GPIO_PORTM_BASE,GPIO_PIN_4);设置为输入
  ROM_GPIOPadConfigSet(GPIO_PORTM_BASE, GPIO_PIN_4,设置弱上拉和驱动能力2MA
                         GPIO_STRENGTH_2MA,
                         GPIO_PIN_TYPE_STD_WPU);
我用了DS1302时钟,需要一个引脚来模仿SDA,怎么才能设置一个引脚同时具备输入输出能力?

网友A:
在需要的时候,设置成输入或者输出就好。不要嫌麻烦

网友B:
就是随时转换输出出入

网友B:
利用寄存器直接设置,你可以参考一下st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需要的时候,设置成输入或者输出就好。不要嫌麻烦

我也是这么写的。。。大神,这个单片机每次对引脚赋值都要携程GPIOWrite(**,pin1,pin1)这样?
不能像51一样p1-1=1;这样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随时转换输出出入

是的呢,感觉调理还是清晰的,就是代码写出来好长。。
请问这个单片机的普通延时delay该用什么语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利用寄存器直接设置,你可以参考一下st的程序

好的呢

网友C:
为何不用硬件i2c,还是非常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何不用硬件i2c,还是非常好用的

是的啊,可我用了ds1302,不是iic的,是半spi的,当初要是用1307就好了,这个支持iic。
到时候看看两者的电路有什么区别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倒是可以换一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么写的。。。大神,这个单片机每次对引脚赋值都要携程GPIOWrite(**,pin1,pin1)这样?
...

你也可以进行宏定义,把这两句用一句简单的代替

网友D:
这个不太好同时设置的,一般都是相互切换的。

网友E:
直接寄存器转换

网友E:
模拟iic就是这样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