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mfg的第一个烧写程序是如何编译的

楼主(2016-03-07):
我看了相关文档,是不是用在头文件中添加几个宏定义,再用make命令编译就好了,附ucl程序:
<CMD type="boot" body="BootStrap" file ="u-boot-1.bin" >Read from DDR script from U-Boot to init DDR Memory.</CMD>
<CMD type="load" file="uImage" address="0x70800000"
    loadSection="OTH" setSection="OTH" HasFlashHeader="FALSE" >Doing Kernel.</CMD>
<CMD type="load" file="initramfs.cpio.gz.uboot" address="0x70B00000"
    loadSection="OTH" setSection="OTH" HasFlashHeader="FALSE" >Doing Initramfs.</CMD>
<CMD type="jump" > Jumping to OS image. </CMD>

网友A:
没怎么用过这个mfgtools,帮你顶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怎么用过这个mfgtools,帮你顶起来......

已解决

网友B:
请问您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也正需要搞这个,我也发现同mfg工具需要两套程序才行,正式烧写的可以编译生成,但是辅助烧写的怎么来的?一直不明白呢。谢谢!

网友C:
使用ltib编译的时候选择build mfg firmware,生成的u-boot.bin和uImage是给mfgtool用的,一般uImage我们就使用默认的,而u-boot可能要根据不同的板子修改u-boot源码了,要注意的一点是u-boot编译在mfg版本和正常版本切换的时候要到uboot目录下手动make distclean。
u-boot.bin和uImage都是分为Mfg使用和用户自己使用的,详细请看Mfg工具的文档Manufacturing Tool V2 Quick Start Guide,Manufacturing Tool V2 Linux or Android Firmware Development Guide V2,在Document下。

网友A(2016-05-04):
都像楼上一样分享经验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