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STM32 IO口的最高采样频率多少

楼主(2016-03-07):
如题:STM32 IO口的最高采样频率多少

楼主: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A:
好像是一个时钟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一个时钟周期?

额,能否肯定回答

网友B:
IO翻转,系统时钟80M,程序写的好点,差不多可以达到40M;
可以用示波器看下;

网友C:
要看数据手册了,上面会给出正常工作的极限的。不是绝对极限。也就是在那个频率可以完全正常工作,你再提高估计就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