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如何选择开关电源的高频变压器

楼主(2016-03-07):
如题,最近在做一个220转5v的开关电源方案,在变压器选择这里卡住了,用的芯片是THX208,应用电路的变压器是ee13 4+2,某宝有现成的,但是不知道通不通用,这是某宝EE13的具体参数1-2脚=4.7MH 3-4脚=27UH 5-6脚=27UH输入电感量:4.7MH输出电感量:27UH线粗:0.42MM线 而芯片手册上要求的是图片所示,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影响。

因为高频变压器很少有现成的销售,如果定做的话我只是想试验,这样成本很高,10个样品就要300元,如果不通用的话就只能定做了吗??小白,望各位指教!

网友A:
THX208规格书上有写变压器的资料,直接发给变压器厂打样就可以了,打样确实贵,不过批量一般都可以减免掉打样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THX208规格书上有写变压器的资料,直接发给变压器厂打样就可以了,打样确实贵,不过批量一般都可以减免掉打 ...

我发的这个图片就是THX208规格书上的变压器资料,因为想省掉打样的费用,所以想知道可不可以用我上述在某宝见到的变压器这种规格的替代呢

网友B:
不是吧,变压器工厂都可以免费打样的。EE13最多做5W的

网友B:
电感量只要初级的就好了,根据电压算好三个绕组的匝数,根据电流算出各绕组的线径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感量只要初级的就好了,根据电压算好三个绕组的匝数,根据电流算出各绕组的线径就行了
...

我问过一些产家,他们的免费样品是要先给一部分押金,然后等你批量的时候再退还押金这样的。
然后你说的电感量只要初级的就好了这个不是很懂?因为是这方面的小白,你可以帮我看下我上面那个在某宝找到的可以用吗?先谢谢你了

网友C:
电感量和圈数不要偏差太远,AE值不要偏差太远,同名端不要错,就可以用,你们之前没有变压器供应商吗?直接让供应商打样,不会收费的

网友D:
这个变压器与你的要求不符,不能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感量和圈数不要偏差太远,AE值不要偏差太远,同名端不要错,就可以用,你们之前没有变压器供应商吗?直接 ...

第一次接触这方面的产品,所以没有变压器的供应商,你有可以免费打样的变压器供应商推荐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问过一些产家,他们的免费样品是要先给一部分押金,然后等你批量的时候再退还押金这样的。
然后你说的 ...

输出5V,多少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5V,多少A的?

低功耗产品,有3.5W就够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低功耗产品,有3.5W就够了

以上变压器可以使用,没有问题的

网友E:
这IC水的要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