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程序语句问题

楼主(2016-03-07):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RCC_IRQChannel;
小白问一下这句中的NVIC_IRQChannel和RCC_IRQChannel;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在数据手册中找不到、??

网友A:
这个是定义的寄存器,在你的程序里面能找到,你用find找一下

楼主:
恩,找到了哈哈,谢谢了

网友B:
宏定义的,看下对应哪个寄存器地址;

网友C:
定义的常量,用这个名字代替,然后赋值给那个结构体成员,之后通过结构体进行参数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