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怎么分离同线的收发信号.

楼主(2016-03-07):
现两个板通讯,AB在一起的,A为发,B为收.他们两只能通过同一单根数据线,传到C ,通讯时(A发数据给C,C发数据给B,我现在要让B只收到C发的数据.不收A发出来的)有办法让B口不收到A发出来的吗,(比如接二极管,三极管的.)),谢谢了.(这里指的是数字信号)

网友A:
通过软件去分离数据,通讯时先喊ABC名字

楼主:
有没有办法接硬件分离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办法接硬件分离呢.

如果不是多路复用形式,真正实时的收发分离,是通信界的世界难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办法接硬件分离呢.

办法当然是有的,但成本太高。像你这种近距离通讯,硬件解决成本无法接受,远比增加几条线要高得多。

网友B:
楼主可以百度:"同时同频全双工",看看难度。

网友D:
你这是个通信问题了,很多年前人们就遇到了你这种困境,所以发明了时分复用、频分复用、码分复用等等,你可以参考一下,简化到你的实际通信需求中使用

对,如果真能够同频实时全双工,Tdma 、Cdma等系统就该进历史博物馆。

网友E:
说来说去,就是两个输出拧一块了。

网友F:
分频。把基带信号调制到不同的频率上,大家都在同一线跑,不就实现了,共享介质。WIFI,同轴电缆。都是这样的。

网友G:
论坛之前有一个这样的电路,你可以找找看。

网友H:
A接B,B接C,C再接A,组成一个单向环形通讯链路,每一个报文里都含有发送方、接收方ID
这样,A、B、C都可有发送,也可以接收;接收方收到的报文若不是发给自己的就转发下去,如果是发给自己的就停止转发

网友I:
同缆,同频,双向,全双工,这在千兆以太网上用了很多年了,楼上有几位是学生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I:
同缆,同频,双向,全双工,这在千兆以太网上用了很多年了,楼上有几位是学生吗? ...

同缆?这根电缆里面是只有1根线吗?

网友J:
IIC通信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