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 不能ISP下载

楼主:
因使用STC的单片机,所以在电路板上参照STC规格书加入ISP下载电路(使用的是CH340G  USB转串口芯片),电路板输入电路是DC24V适配器,单片机供电由7805提供,CH340G由USB供电,目前手上有两个厂家的DC24V电源适配器,用其中一个电源可以正常烧录程序,用另一个厂家的电源烧录不了程序,STC-ISP软件一直显示“正在检测单片机”,请问是适配器纹波影响了单片机的程序下载吗

网友A(2016-03-07):
廉价开关电源隔离效果太差,功率不大的情况下建议尽量使用隔离效果好的工频变压器电源。

楼主:
因电路板需要,用的是DC24V/5A的电源适配器

网友B:
用示波器看看。加强滤波。(不一定仅是电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