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新唐MINI51 TIMER0初始化设置

楼主(2016-03-07):
#include "Register_Bit.h"   //包含位定义文件

#define     TIMER0_ARR              (uint32_t)70000

#define     TIMER0_DIV1             (uint8_t)1
#define     TIMER0_DIV3             (uint8_t)3
#define     TIMER0_DIV4             (uint8_t)4
#define     TIMER0_DIV5             (uint8_t)5
#define     TIMER0_DIV10            (uint8_t)10
#define     TIMER0_DIV12            (uint8_t)12
#define     TIMER0_DIV50            (uint8_t)50

#define     TIMER0_IEN_ENB      TCSR0 |= (1<<29)   //定时器中断使能
#define     TIMER0_IEN_DIS      TCSR0 &= ~(1<<29)   //定时器中断使能

#define     TIMER0_CNT_ENB      TCSR0 |= (1<<30)   //定时器计数使能
#define     TIMER0_CNT_DIS      TCSR0 &= ~(1<<30)   //定时器计数使能

#define     TIMER0_EXI_ENB      TEXCON0 |= TEXI_EN  //外部中断使能
#define     TIMER0_EXI_DIS      TEXCON0 &= ~TEXI_EN

//*************************************
// 函数名称:Init_timer0
// 函数功能:TIMER0初始化
// 入口参数:psc 分频系数 范围为1-255 Tcon 为计数个数
// 出口参数:无
//***************************************
void Init_Timer0(uint8_t psc,uint32_t Tcon) //SYSCLK =
{

    /* Reset TMR0 IP  外设先复位再使能 */
    IPRSTC2 |= TMR0_RST;
    IPRSTC2 &= ~TMR0_RST;

    /* Enable Timer0 clock source */
    APBCLK |= TMR0_CLKEN;

    NVIC_ISER |= TMR0_INT;  //开TIMER0中断
//  NVIC_IPR2 |= (0<<0) ; //设置中断优先级为0 ->最高优先级

    /* Select Timer0 clock source as external 12M */
    CLKSEL1 = (CLKSEL1 & (~TM0_CLK)) | TM0_12M_32K;

    /* Reset the timer/counter0, after set, this bit will be clear by H/W */
//   TCSR0 |= CRST;

    /* Pre-Scaler */
    TCSR0 &= ~(0XFF) ;
    TCSR0  |= ((psc-1)<<0) ;  //时钟分频

    /* Enable TDR0 update. */
    TCSR0 |= TDR_EN ;   //更新TDR数据使能
    TCSR0 &= ~(1<<24) ; //计数模式使能位 --不使能
    TCSR0 |= (1<<27) ;  //定时器设置为周期模式

    TISR0 |= (1<<0) ; //中断状态标志清0

    /* Timer0 interrupt enable */
//    TCSR0 |= TMR_IE;

    TCMPR0 = Tcon ;  //计数个数

    TDR0 = 0 ;  //计数器清0

    /* Reset the timer/counter0, after set, this bit will be clear by H/W */
    TCSR0 |= CRST;
}
//*************************************
// 函数名称:Timer0_Cmd
// 函数功能:TIMER0使能
// 入口参数:使能参数
// 出口参数:无
//***************************************
void  Timer0_Cmd(uint8_t en)
{

    if(en == ENB)
    {
        TDR0 = 0 ;  //计数器清0
        TIMER0_IEN_ENB ;  //定时器中断使能
        TIMER0_CNT_ENB ;  //定时器计数使能
    }
    else
    {
        TIMER0_IEN_DIS ;  //定时器中断使能
        TIMER0_CNT_DIS ;  //定时器计数使能
    }

}
//*************************************
// 函数名称:Timer0_InputCap_Init
// 函数功能:定时器0捕捉功能初始化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void Timer0_InputCap_Init(void)
{
    /* Set P3.2 as timer0 external capture0 function */
    P3_MFP = P3_MFP & (~P32_MFSEL) | P32_T0EX;
/*
    // Set timer capture trigger-counting mode.
    TEXCON0 |= MODE_CAP_EN;
*/
    //以下两位设置外部捕捉为 自由计数模式
    TEXCON0 &= ~MODE_CAP_EN ;
    /* T0EX transition is used as timer capture function. */
    TEXCON0 &= TMR_CAP;

    /* T0EX pin enable. */
    TEXCON0 |= TEX_EN;

    /* Set falling edge on T0EX pin will be detected. */
    TEXCON0 = TEXCON0 & (~TEX_EDGE) | TEX_EDGE_BOTH;   //双边沿

    /* Enable timer0 external capture pin de-bounce function. */
    TEXCON0 |= TEXDB_EN; //使能外部引脚防反弹功能

    /* DISEnable timer0 external capture interrupt */
    TEXCON0 &= ~TEXI_EN;

    /* Reset timer0 counter */
    TCSR0 |= CRST;

    /* Clear timer0 interrupt flag */
    TEXISR0 |= TEX_IF;
}
//*************************************
// 函数名称:Timer0_InputCap_Cmd
// 函数功能:定时器0捕捉功能控制
// 入口参数:捕捉使能参数
// 出口参数:无
//***************************************
void Timer0_InputCap_Cmd(uint8_t en)
{
    if(en == ENB)
    {
        TDR0 = 0 ;  //计数器清0
        TIMER0_EXI_ENB ;  //外部中断使能
        TIMER0_CNT_ENB ;  //定时器计数使能
    }
    else
    {
        TIMER0_EXI_DIS ;
        TIMER0_CNT_DIS ;  //定时器计数使能
    }
}

//----实例应用 初始化设置------

    //定时器应用初始化
//  Init_Timer0(TIMER0_DIV4,375) ; //12M/4=3M 共计125U
//  Timer0_Cmd(ENB) ;

    //定时器捕捉功能初始化
    Init_Timer0(TIMER0_DIV4,TIMER0_ARR) ; //12M/4=3M
    Timer0_InputCap_Init() ;   //输入捕捉初始化
    Timer0_InputCap_Cmd(ENB) ;    //捕捉使能

网友A:
这个定时器是否可以作为操作系统的的时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