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自定义USB HID能否做成15个端点都中断传输

楼主(2016-03-07):
目前做了一个设备,使用了带有USB2.0全速模块的单片机,开了一个端点做中断IN传输,间隔1ms,可是由于数据量太大,1个端点不够用,请问能否打开15个端点作为中断IN传输,把传输速率提高15倍

网友A:
完全可以的:lol

楼主:
谢谢,你也这样做过吗?

网友B(2016-04-09):
当然可以
但是你得自己写驱动,那么,为何不直接用bulk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
但是你得自己写驱动,那么,为何不直接用bulk呢

资料上说bulk的传输是不保证时效的,我们的数据对实时性有一定的要求,所以之前用了HI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