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main.c(162): error: #18: expected a ")"错误的问题

楼主(2016-03-07):
请教: printf("CODEPAGE 1254\r\n");
程序OK
printf("TEXT 374,53,"ROMAN.TTF",90,1,11,"532123456"\r\n");
出现 如下错误
main.c(162): error:  #18: expected a ")"
是什么原因 使用的的版本为4.60

网友A:
引号的问题,前两个引号形成一个字符串,编译器会认为第一个参数到此结束

网友B:
中间那几个双引号去掉看看;

楼主:
printf("TEXT 374,53,\"ROMAN.TTF\",90,1,11,\"532123456\"\r\n"); 这样就OK 了问题解决了

网友C:
双引号的原因吧

网友D:
这种多重符号的时候,你分层写,先写外面的,然后写内部的。不要按左右顺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