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f5与12864

楼主(2016-03-07):
用MSP430F5系列怎样与LCD12864连接,程序要怎样,求分享电路图和程序

网友A:
你的LCD12864是3.3V的还是5V的?
什么控制ic?

网友B:
直接并口连接就行了吧。

网友B:
并不是多么的控制难,并口或者串行输入

网友C:
直接连接就醒了,分配io口

网友C:
你的并口设计还是串口实现?

网友D:
这个要看是采用并口连接的还是串口连接的?

网友E:
5系列的自带有LCD驱动的吧?求大家确认

网友F:
这个还需要先确定读写的数据模式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5系列的自带有LCD驱动的吧?求大家确认

自带的lcd驱动一般是驱动段码lcd的,不是12864的。12864一般用并口驱动或者串口驱动

网友G:
也是网上搜的,不知道怎么样,楼主是试试看

网友H:
要使用自带的接口?

网友H:
还是8位的并口吧。

网友I:
这个利用串行数据传输方式的吧

网友J:
这个设计方案的也可以采用先串行方式的,然后再利用串行转并行的硬件的连接该液晶的。

楼主:
用51的程序移植过来的,经试验是可以的,供大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