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使用数采卡和示波器观察信号波形不一致,求助

楼主(2016-03-07):
使用NI的USB-4322数据采集卡观测一个电压信号,发现和示波器测量显示的波形不一致
USB-4322数采卡 800KΩ||120pF
1.白线,数采卡显示波形
2.红线,示波器显示图形大概趋势

为什么数采卡电压下降如此缓慢,求助

网友A:
最好拿个好点的示波器作为标准测一下

网友B:
你用的示波器探头的阻抗和等效电容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拿个好点的示波器作为标准测一下

示波器是使用LeCroy 312双通道示波器,带宽100MHz,采样率1GS/s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示波器探头的阻抗和等效电容是多少

示波器是使用LeCroy 312双通道示波器,带宽100MHz,采样率1GS/s
阻抗和等效电容为 1MΩ||20pF

网友A:
引用 楼主:
示波器是使用LeCroy 312双通道示波器,带宽100MHz,采样率1GS/s
阻抗和等效电容为 1MΩ||20pF ...

数据采集卡的带宽和采样率你还没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采集卡的带宽和采样率你还没说呢

数采卡的采样率是1K-102.4KS/s,带宽是47KHz,我设置的是1KHz

网友C:
是因为数据卡探头的寄生电容大。应该以示波器采集到的波形更接近实际波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数采卡的采样率是1K-102.4KS/s,带宽是47KHz,我设置的是1KHz

那答案不就出来了,示波器带宽100MHz,而你的数据卡才1KHz,信号波形肯定被你的数据卡的模拟通道滤平滑了啊,然后到达ADC进行采样时,波形已经是平滑的波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答案不就出来了,示波器带宽100MHz,而你的数据卡才1KHz,信号波形肯定被你的数据卡的模拟通道滤平滑了 ...

应该不是这个原因,横坐标一个大格是2S,1KHz的采样频率应该足够,其次我使用数据采集箱,采样频率100Hz,阻抗320K欧姆,采集得到的波形和示波器波形是一致的。

网友B:
你采集的电压跳变幅值多大? 我怀疑是采集卡电容稍大,因此下降沿比较缓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这个原因,横坐标一个大格是2S,1KHz的采样频率应该足够,其次我使用数据采集箱,采样频率100Hz, ...

波形呢,晒晒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波形呢,晒晒波形

数据采集箱 输入阻抗320K欧姆,采样率100Hz,波形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采集的电压跳变幅值多大? 我怀疑是采集卡电容稍大,因此下降沿比较缓慢。 ...

电压最高值是2.5V,关键是时间刻度是2S,即使电容放电的影响,也不会持续3-4S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因为数据卡探头的寄生电容大。应该以示波器采集到的波形更接近实际波形。 ...

数采卡是USB类型的,探头使用50Ω的BNC接头,用示波器探头也测试了,效果一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数采卡是USB类型的,探头使用50Ω的BNC接头,用示波器探头也测试了,效果一样 ...

“探头使用50Ω的BNC接头”?
导致无法相信你前面的描述都准确。

网友E:
波形的水平部分是0V电压吧?用的是AC耦合吗?改用DC耦合试试。

网友F:
本人比较相信示波器,坐等高人解答吧

网友E:
数据采集卡精度(24位)比示波器(8位)高得多。如果LZ的示波器采用的是AC耦合,那就可能是示波器AC挡的低频截止点不够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探头使用50Ω的BNC接头”?
导致无法相信你前面的描述都准确。

如果我有描述不准确的地方,请指正,我的本意是数采卡使用BNC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数据采集卡精度(24位)比示波器(8位)高得多。如果LZ的示波器采用的是AC耦合,那就可能是示波器AC挡的低 ...

示波器使用的是DC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