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头文件

楼主(2016-03-07):
本人刚接触dsp,有一些有点low的问题想请教一下。对于一些函数(或者某些变量),在工程里所包含的源文件没有被声明,有一些在头文件没有被include,我想问一下,这些变量怎么被添加的,还是不需要添加?:)

网友A:
这个肯定是被申明的    include的文件    你可以打开看看
里面又是include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肯定是被申明的    include的文件    你可以打开看看
里面又是include的
...

那我如果要用某个函数,变量,还需要找在哪个头文件再申明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如果要用某个函数,变量,还需要找在哪个头文件再申明是吗?

TI提供了一个通用的头文件   加上基本包含了其他的
除了结构体 联合体等     其他的函数  一般提供的***.C里面函数空的
还需你根据需要添加或修改

网友A:
比如这两个头文件
#include "F2837xS_device.h"
#include "F2837xS_Examples.h"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这两个头文件
#include "F2837xS_device.h"
#include "F2837xS_Examples.h"

还有个问题,添加头文件时出现这样的问题,#include <socket.h>,出现问号?  unresolved inclusion:socket.h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Xshot-0003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添加头文件时出现这样的问题,#include ,出现问号?  unresolved inclusion:socket.h
...

说明找不到这个头文件   你看看它在哪里
最好拷贝到工程目录下

楼主:
哦,谢谢,这些头文件必须存放在工程下吗?有什么要求吗?程序怎么查找,路径?

网友B:
这些头文件必须存放在工程下吗

放在同一个文件夹里,再#include添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