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logic supply voltage

楼主(2016-03-07):
LM139的 logic supply voltage和VCC有什么区别吗?比如输出的时候,要接个上拉电阻接到这个 logic supply voltage ,能不能就把这个看作接VCC呢?

网友A:
LM139 的 logic supply voltage, 好像没有注意到过这个概念.
LM139 是个模拟比较器, 可以算作模拟到数字信号的转换器. 那么这样 logic supply voltage 就有了意义. 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讲: 就 LM139 而言, 由于是 OC 输出, 只要不超过这个三极管的耐压的电压, 均可作为 LM139的 logic supply voltage.

网友B:
这两者还是有区别的,在严格区分数字信号与模拟信号的情况下需要慎重

网友C:
楼上说的很正确

网友D:
逻辑电源电压,芯片手册上怎么解释的呢

网友E:
逻辑电源电压是计算出来的电源电压,不是实际的电源电压。它和实际的电源电压是有一定的差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