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如何将F030C8的内部晶振工作于48M

楼主(2016-03-07):
使用的是内部的晶振,如何设置使得芯片工作于48M呢?

网友A:
先我先分析下startup_stm32f0xx.s启动代码,其中
/* Call the clock system intitialization function.*/
  bl  SystemInit
/* Call the application\'s entry point.*/
  bl main
发现开发板上电启动过程中,先调用了SystemInit()函数,再进入main()函数。
SystemInit()函数在文件system_stm32f0xx.c中,它的作用是设置系统时钟SYSCLK。
下面是SystemInit()源码:
void SystemInit (void)
{
  /* Set HSION bit 操作时钟控制寄存器,将内部8M高速时钟使能,从这里可以看出系统启动后是首先依靠内部时钟源而工作的。*/
  RCC->CR |= (uint32_t)0x00000001;
  /* Reset SW[1:0], HPRE[3:0], PPRE[2:0], ADCPRE and MCOSEL[2:0] bits 其主要设置了MCO(微控制器时钟输出)PLL相关(PLL倍频系数,PLL输入时钟源),ADCPRE(ADC时钟),PPRE,HPRE(AHB预分频系数),SW(系统时钟切换)系统时钟切换到HSI,由它作为系统初始时钟*/
  RCC->CFGR &= (uint32_t)0xF8FFB80C;
  /* Reset HSEON, CSSON and PLLON bits 先在关闭HSE,CSS,,PLL等的情况下配置好与之相关参数然后开启,达到生效的目的。*/
  RCC->CR &= (uint32_t)0xFEF6FFFF;
  /* Reset HSEBYP bit */
  RCC->CR &= (uint32_t)0xFFFBFFFF;
  /* Reset PLLSRC, PLLXTPRE and PLLMUL[3:0] bits */
  RCC->CFGR &= (uint32_t)0xFFC0FFFF;
  /* Reset PREDIV1[3:0] bits */
  RCC->CFGR2 &= (uint32_t)0xFFFFFFF0;
  /* Reset USARTSW[1:0], I2CSW, CECSW and ADCSW bits */
  RCC->CFGR3 &= (uint32_t)0xFFFFFEAC;
  /* Reset HSI14 bit */
  RCC->CR2 &= (uint32_t)0xFFFFFFFE;
  /* Disable all interrupts */
  RCC->CIR = 0x00000000;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frequency, AHB/APBx prescalers and Flash settings */
  SetSysClock();
}
发现函数将RCC registers中与时钟配置相关的寄存器复位Reset ,并使能高速内部时钟(1: HSI oscillator ON),最后调用了SetSysClock()函数;在SetSysClock()函数中检测的是有没有外部时钟源X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