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求限流电阻的计算方法和反向截止二极管的型号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3-07):
A->上电阻->上TLP521->上二极管->BB->下电阻->TLP521->二极管->A

网友B:
二极管可以选1N4148;
根据二极管还有光耦,选一个合适值的,正向导通电流;
那么,二极管2端电压,光耦2端电压就知道了;
剩下的就是电压除电流,算出电阻;

功率留点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