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子秤用的压力传感器

楼主(2016-03-07):
电子秤使用的压力传感器与温湿度有关吗

网友A:
有一些压力传感器是用应变电阻做的,湿度、温度都有影响。

网友B:
压力传感器一般是用应变电阻做的,贴在铝合金上,再覆盖防水胶。一般的温湿度都影响不大,别泡在水中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