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问下各位大神低频(几百HZ)运放芯片设计用什么软件?

楼主(2016-03-07):
如题请问下各位大神低频(几百HZ)运放芯片设计用什么软件? 用ADS可以吗?还是cadence?还是其它的什么软件?

网友A:
芯片设计还是芯片外围电路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设计还是芯片外围电路设计?

芯片设计

网友A:
芯片设计一般用cadence吧,不过芯片设计也分阶段啊,你说的是哪个阶段的设计哦

楼主:
电路仿真和版图,candence只能在lunix下运行并且没得完全**版得....用ADS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