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226 问题

楼主(2016-03-07):
现遇到AD9226 转换芯片采集出来波形不对称,只有下半部分,没有上半部分,各位有没有碰到相同的问题。附件为原理图和波形图。一个是通过录音笔采集的。一个是通过ADC 采集的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截图时能不能把纵轴也截出来

网友B:
有关ADI的产品使用问题,建议找他们的技术支持https://ezchina.analog.com/content

网友C:
要看ADC_DATA的电压是否相对于AD_VREF的电压对称了。

楼主:
问题找到。。是CLK 时钟问题,我用单片机代码控制时钟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