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5050RGB LED使用问题

楼主(2016-03-07):
对于5050RGB类型的LED,可以显示7中色彩,我想问一下对于一种颜色通过Din引脚输入怎样的24位数使其显示某一颜色,对应关系是什么

网友A:
找厂家,也许有这个对应表。
  某一颜色正常情况下是某个波长段的辐射,三个单色光源拼出来的是感受色,每个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只有统计上的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厂家,也许有这个对应表。
  某一颜色正常情况下是某个波长段的辐射,三个单色光源拼出来的是感受色,每 ...

我查找资料,发现5050 LED有两种引脚形式,图1我看都是直接接电源,通过Din控制;图2需要串联限流电阻。对于需要很多种控制形式,是不是图1来的容易

网友A:
都可以。图一是集成有内部驱动IC的,软件控制上会直观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可以。图一是集成有内部驱动IC的,软件控制上会直观很多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限流电阻的选择,我查资料电压, R: 2.0-2.4V,G: 3.0-3.4V,B: 3.0-3.4V
RGB正端5V,假设每个灯的电流为10mA,那么R应该去250Ω左右,BG应该接150Ω左右。下面这个电路图是我看别人设计的,上面PORT_R,PORT_G,PORT_B接的是5V
C0接地,为什么他上面的限流电阻选那么大,是出于什么考虑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限流电阻的选择,我查资料电压, R: 2.0-2.4V,G: 3.0-3.4V,B: 3.0-3.4VRGB正端5V, ...

红色的电阻阻值设反了,看不出来道理。 估计是故意设的错误参数,坑Bos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色的电阻阻值设反了,看不出来道理。 估计是故意设的错误参数,坑Boss的。 ...

那这种LED是不是一般1mA电流就点亮了,电流大小不同只是显示亮度不同而已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这种LED是不是一般1mA电流就点亮了,电流大小不同只是显示亮度不同而已 ...

以前做微光光源矩阵,一粒 3V 的 2032 锂电池供电,使用厂家号称的超超亮红色LED,最低亮度的三个LED限流电阻都超过1M欧,最大电流也不到2uA。使用光电倍增管,十次测量平均测得光子脉冲数分别有15、45、135个每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