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D卡操作碰到一个奇怪的问题,请教各位大侠。

楼主(2016-03-07):
硬件:STM32F103VDT,SD卡工作于SDIO模式;
问题:手上有2张SD卡,一张是128MB,一张是16GB;
          128MB的卡,块读、块写、块擦除都OK;
          16GB的卡,块读和块写OK,但块擦除不行。擦除命令下发后,从命令响应来看没有问题,但被擦的块读出来,内容没有变;
不知大家是否碰到类似的问题?16GB的卡和128MB的卡有什么不同?
UCHAR SD_Erase(ULONG startblock, ULONG endblock, USHORT blocksize)
{
    ULONG delaytime;
    UCHAR cardstate = 0;
    UCHAR status;
    ULONG startAdr,endAdr,ulTemp;
    startAdr=startblock;
    endAdr=endblock;
    /*!< Check if the card coomnd class supports erase command */
    if (((CSD_Tab[1] >> 20) & SD_CCCC_ERASE) == 0)
    {
        return SD_REQUEST_NOT_APPLICABLE;
    }
    if (SDIO_RESP1 & SD_CARD_LOCKED)          //card is locked
    {
        return SD_LOCK_UNLOCK_FAILED;
    }
    if (CardType == SD_STD_CAPACITY)
    {
        startAdr *= blocksize;
        endAdr *= blocksize;
    }
    if ((SD_CARD_V1_1== CardType) || (SD_CARD_V2_0 == CardType))
    {
        SDIO_SendCMD(SD_CMD_SD_ERASE_GRP_START, startAdr, SDIO_RESP_SHORT);
        status=SDIO_Resp1State(SD_CMD_SD_ERASE_GRP_START, &ulTemp);
        if(status != OK)
        {
            return FAIL;
        }
        SDIO_SendCMD(SD_CMD_SD_ERASE_GRP_END, endAdr, SDIO_RESP_SHORT);
        status=SDIO_Resp1State(SD_CMD_SD_ERASE_GRP_END, &ulTemp);
        if(status != OK)
        {
            return FAIL;
        }
    }
    SDIO_SendCMD(SD_CMD_ERASE, 0, SDIO_RESP_SHORT);
    status=SDIO_Resp1State(SD_CMD_ERASE, &ulTemp);
    if(status != OK)
    {
        return FAIL;
    }
    delaytime = 120000 / ((SDIO_CLKCR & 0xFF) + 2);
    while(delaytime--);
    status = IsCardProgramming(&cardstate);
    while ((status == OK) && ((SD_CARD_PROGRAMMING == cardstate) || (SD_CARD_RECEIVING == cardstate)))
    {
        status = IsCardProgramming(&cardstate);
    }
    return status;
}

网友A:
你确认下 blocksize ,我记得高容量卡的BLOCKSIZE 是512.

楼主:
blocksize是512字节,初始化SD卡的时候可以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