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编译内核出现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_this_module'

楼主(2016-03-07):
我的驱动程序里面只要取消.owner = THIS_MODULE,
就不会出现上面的错误
但是我其他平台驱动程序都要加.owner = THIS_MODULE,为什么在IMX6编译器上出问题了

网友A:
编译器是哪个版本?......
找不到__this_module这个的定义......

楼主:
gcc-4.6.2-glibc-2.13-linaro-multilib-2011.12
这个版本的编译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gcc-4.6.2-glibc-2.13-linaro-multilib-2011.12
这个版本的编译器

grep一下"__this_module",看看有没有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