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红外 BISS0001 如何调节检测距离

楼主(2016-03-08):
请问,人体红外 BISS0001 如何调节检测距离。想要1.5米就够了。

网友A:
谢谢

网友B(2017-02-17):
呵,这位朋友的资料库真全,  您分享的这份资料非常的全,我也是断断续续的找了不少时间才搜集到这么多的。感谢您的资料分享

网友C:
谢谢这位朋友

网友D(2017-04-05):
谢谢BISS0001的资料,正在用这个芯片。

网友E:
谢谢网友的资料

网友F(2017-05-13):
问问, 人体感应距离范围能调到 30CM 内吗 ?

网友G:
调第一级运放和第二级运放的放大倍数,就是12,13脚,15脚上的那几个电阻,要距离近就调小,距离远就调大。可以先大概算一下放大倍数,取几个等级的值,再对应实测效果就差不多了。。。

想想我也是调了好久这款芯片啊,不过是调最大探测距离。。。

网友H(2017-08-11):
引用 网友G:
调第一级运放和第二级运放的放大倍数,就是12,13脚,15脚上的那几个电阻,要距离近就调小,距离远就调大。 ...

能否提供一下算法,谢谢(本人不会运放的算法)

网友I(2017-09-12):
感谢分享,正在找这方面的资料做一个近距离感应器

网友J(2017-12-26):
引用 网友G:
调第一级运放和第二级运放的放大倍数,就是12,13脚,15脚上的那几个电阻,要距离近就调小,距离远就调大。 ...

哥们儿,最后你调到多少米?电路图方便传一下吗,我想调个10米,现在只做到了5米。

网友K(2018-02-24):
非常感谢,正在使用

网友L:
mark 一下,回来好好看

网友M:
引用 网友G:
调第一级运放和第二级运放的放大倍数,就是12,13脚,15脚上的那几个电阻,要距离近就调小,距离远就调大。 ...

这个放大倍数怎么算啊,对应的距离是什么关系的

网友N(2018-05-04):
引用 网友F:
问问, 人体感应距离范围能调到 30CM 内吗 ?

请问您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网友O(2018-08-16):
距离15左右的可以吗?

网友P(2018-10-08):
这些太给力了....

网友Q(2019-03-14):
谢谢资料,我也在找这个。

网友R:
我自称是PIR(被动红外人体感应)的高手,有什么问题可以一起交流。

我们做产品没有用过BISS0001,都是自己用运放设计电路,但是对于业余玩玩,BIS0001还是足够的。

大家讨论到的感应距离,就是电路的灵敏度即放大倍数,一般会使用两级放大电路来放大传感器的信号,调节两级的放大倍数,即电阻值来调节灵敏度,BIS0001规格书有关于这方面的说明。

网友S:
我也是断断续续的找了不少时间才搜集到这么多的。感谢您的资料分享。

网友T:
可以加一个菲涅尔透镜

网友U(2022-10-31):
很不错  正需要

tyw
去油香收

网友V(2024-10-14):
为啥我下载不了也看不了

                            tyw  注

tyw
自家窩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