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8.00元(功能说明)
【21ic辰阅】说说你印象最深刻的模拟电路

楼主(2016-03-08):
昨天的话题【21ic辰阅】一句话说说你心目中的模电激起了很多网友的讨论,但是我看很多网友都是学霸啊,感觉模电并不算很难,这让小喇叭情何以堪

今天接着昨天的话题,我们更进一步分享你印象最深刻的模拟电路~!

注:把电路图贴出来,并说明理由,小喇叭会酌情打赏大家的哟~~~

网友A:
FM调频语音发射电路,用收音机接收,可以做对讲机、监听,电路简单成功率高,适合电子初学者培养入门兴趣,七八十年代的电子爱好者里面应该很多人都做过。

网友B:
格雷的电话原理。
专利申请书原图。

网友C:
以前在某所下面一个单位,给所里做测试台,好多页蓝图都是模拟电路搭起来的,看看就很可怕,不要说弄懂了,老毛子在模电方面的功底是很强的。

网友D:
印象最深的模电图要数用555来产生方波的电路了,通过调节滑阻来调节方波的占空比,加上驱动就可以来控制mos管的导通与关断。

网友E:
功放拜亚动力A1,白光焊台电路这才是高手设计的电路。

那就贴个电路一起讨论下咯

网友F:
印象最深的电路要算差分放大电路了,差分放大电路的主要特性是对差模信号放大倍数很高而对共模信号放大倍数很低。

网友G:
印象最深的电路是大一学习模电的时候,模电书最后一章学习的串联稳压电路。因为初高中学习物理,在讲电路知识提到变压器的时候,一直不知道具体实现原理和电路,对手机充电器这些为什么能从220V电压转换为5V也弄不明白,直到学习了模电才大概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印象最深的电路是大一学习模电的时候,模电书最后一章学习的串联稳压电路。因为初高中学习物理,在讲电路知 ...

这个是LDO,手机充电器一般是开关电源

网友: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初学模电的三极管放大器,还有小信号分析模型,当时心中那个郁闷啊,总是装不过弯来,想当然的以为自己对的,结果去图书馆借书刷题慢慢懂得了放大器的原理,也爱上了模电

这两个电路图我也似曾相识啊~~

网友I:
锁相环,什么鉴相器、压控振荡器、带通啊什么的好大一堆东西

网友J:
由于工作环境和知识所限,我对集成运放接触很多当年自学时在集成运放电路当中整整花了近2年,才略有进步,关于集成运放里面的各种概念等等颇有感受下面是我**放接触的第一个线路图,还是老式的741

网友K:
引用 网友A:
FM调频语音发射电路,用收音机接收,可以做对讲机、监听,电路简单成功率高,适合电子初学者培养入门兴趣, ...

这个经典,上世纪80年代还没有线电视的时候,这个东东调到电视频道上, 一栋楼电视屏幕一起狂闪,一起听你怪叫,跟现在黑客一个感觉啊,有木有?

网友L:
东西太多胃,一下传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M:
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去深圳打工时接触到的单三极管电压比较器,原设计者使用了三极管基极开通电压的特性和三 ...

可以叫它130K电阻的故事~~

网友N:
为干电池充电,不到一定火候,切不要乱模仿哈。

网友O:
都是经典啊

网友P: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用两个三极管和四个电阻,两个电容组成的简单的震荡电路,这个电路对于我理解三极管的工作原理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是很基础的东西。后来我曾经亲自焊了一个,用两个LED代替了R1和R4,换了两个大一点的电容,结果得到了交替闪烁的一个小玩意,很好玩的。

网友Q:
神奇的回转器,自见到后至今难以忘却……上图:

网友R:
引用 网友M:
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去深圳打工时接触到的单三极管电压比较器,原设计者使用了三极管基极开通电压的特性和三 ...

有这种电阻啊,我不明白那个BOSS的意思!:shutup:

Boss也肯定知道有这个阻值,估计他是从欧洲留学回来的,把白鬼子的忌讳数字13也带回来了。

网友C:
晒晒以前做的列车对讲报警器里面的音频处理电路,这个只是电路的一部分,是老外设计的,搞了很长时间才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晒晒以前做的列车对讲报警器里面的音频处理电路,这个只是电路的一部分,是老外设计的,搞了很长时间才看懂 ...

这个电路好复杂,好庞大

网友S:
两端负阻器件-遂道二级管放大器  集最简单和最复杂于一身的电路?

网友T:
引用 网友M:
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去深圳打工时接触到的单三极管电压比较器,原设计者使用了三极管基极开通电压的特性和三 ...

有130K的电阻,怎么会没有呢?

网友U:
引用 网友A:
FM调频语音发射电路,用收音机接收,可以做对讲机、监听,电路简单成功率高,适合电子初学者培养入门兴趣, ...

用这个哄孩子哄了一年。让他们唱歌,其他人用收音机听

网友V:
蔡氏混沌电路: 奇怪的是,确定的电路参数产生出视乎随机方波。

网友V:
也许,用分离件也可搭出温度稳定性极高的电压基准。

带隙基准电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