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b画法上的两个疑问。

楼主(2016-03-08):
1. 上图中电解电容负极焊盘旁边一排小孔是什么作用,如果是为了焊接时防止虚焊,那么对纹波滤除性能会不会有影响。

2.上图红笔圈的地方,表面看应该是为了更好的滤除纹波,但要过60A电流,这种方式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A:
1小孔是为了顶层的底层铜皮的连通性更好
2只要连接处的铜皮总宽度和厚度足够,过电流就没有什么问题,不过看你板子板子上的宽度是不够的,一般的60A都不从板子上过,用铜条更实在

网友B:
let all the noise pass to the cap.

网友C:
60A电流,中间就那么大点铜皮吗?

网友D:
60A?电容小/少了点吧.

网友E:
负极打过孔到地平面,应该是为了更好的跟地铜皮接触,保证大面积接地,对于滤波应该有很大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