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寻3.3v SO-8 封装LDO

楼主(2016-03-08):
   哪位兄弟知道so-8封装的稳压器,要求3.3V输出,10V输入,电流在0.5-0.8A, 谢谢

网友A:
额。我都用的LM1117-3.3V 0.8A的。不过不是SO8的

网友B:
这个输入输出,就不要考虑LDO了,撑不住
(10-3.3)*0.8=5.36W

网友C:
1117有SO8封装

楼主:
有具体型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输入输出,就不要考虑LDO了,撑不住
(10-3.3)*0.8=5.36W

0.8是很短的时间,1秒里有几毫秒吧,平均也就0.5

网友B:
引用 楼主:
0.8是很短的时间,1秒里有几毫秒吧,平均也就0.5

0.5也撑不住
自己去算功耗

网友D:
厂家网站上选就行,SO-8的封装应该承受不了3W以上的功耗:

网友E:
如果可能,用34063吧? 或者降低输入电压,LDO耗散功率太大,发热严重,受不了的

网友F(2016-04-08):
3W--5W的损耗,LDO抗不住啊,楼主。还用DC-DC靠谱,选择就非常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