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下这个电路原理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6-03-08):
C:\Users\Administrator.USER-20151005RN\Desktop

网友A:
1k和1nF的电容组成RC低通,滤除高频噪声。通过对同一个交流信号进行移相后加到第一个运放不同的输入端,放大移相后两信号的差值。最后一个放大器在次对交流信号进行放大。也可以理解为微分器。两个100K的电阻是为运放提供直流偏置,使输出信号在2.5V上下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