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F072发现外部中断干扰,估计地线没做好。

楼主(2016-03-08):
以前做样板的时候没发现,这次做了几十片小批量,发现外部中断容易受干扰。用镊子碰触中断IO,就直接进中断了。
当接上和电脑连接的串口调试线时,干扰不再产生。
整块PCB都铺了地,该IO对地接了个0.1u的电容。

网友A:
   一般工业现场的板子,核心器件的IO脚最好不要直接接出去,不要做那种爱俏的丫头片子,在寒冬腊月的露出肚脐,时间稍长,一定会冻出毛病的。加不了隔离,也应该采取抗共模、差模干扰的措施。看你的描述,也许简单的在  中断IO、104  与  输入  间串粒合适的电阻就可以躲开大部分问题,有可能的话,输入地也串粒电阻可能效果更明显。

网友B:
根据情况加上下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工业现场的板子,核心器件的IO脚最好不要直接接出去,不要做那种爱俏的丫头片子,在寒冬腊月的露出 ...

明天试试串个100欧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