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编译是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6-03-08):
编译是出现的问题,帮忙看一看,改了几遍都不知道出错在哪?谢谢?

Error (10170): Verilog HDL syntax error at Verilog1.v(12) near text "always";  expecting "@", or an identifier ("always" is a reserved keyword )

楼主:
module srcn(pd,nc1,i1,j1);

   input clk,rst_n;
   reg[63:0] sc1,ac1,tc,tc1,s1;
   reg[63:0] pd [1:510][1:510];
   reg[31:0] nq[0:1];

   integer i1,j1;

  initial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for(i=1;i<511;i=i+1)
        begin
           for(j=1;j<511;j=j+1)
              begin
               ac1=64'b0;
               tc=64'b0;
               sc1=64'b0;
                 for(k=0;k<=2;k=k+1)
                     begin
                        for(l=0;l<=2;l=l+1)
                          begin
                            ac1=ac1+pd[i+k][j+l];
                          end
                     end
  for(k=0;k<=2;k=k+1)
     begin
       for(l=0;l<=2;l=l+1)
           begin
             tc1=pd[i+k][j+l]-ac1;
             tc=tc+pd[i+k][j+l]*tc1;
           end
end
     s1=tc/9;
     sc1=s1^0.5;
if(sc1<1.5)
    begin
       nq[0] = nq[0]+1;
    end
else
    begin
       nq[1] = nq[1]+1;
    end
end
end
end
endmodule
这是写的代码。

楼主:
引用 楼主:
module srcn(pd,nc1,i1,j1);

   input clk,rst_n;

希望各大高手帮忙修改一下,谢谢.

网友A:
输入输出不对啊,,没看到输出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输出不对啊,,没看到输出在哪。。。。。。。。

最后额输出是nq[],他的C语言代码是
        if(std<1.5)
             {
                  nse[0]++;
             }
        else
           {
                 nse[1]++;
           }
怎样用Verilog代码写出来,希望帮忙,谢谢!

网友B:
always@(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begin
if(rst)
      nse[1:0] <= 2'b00;
else if(std<N)
        nse[0] <= nse[0]+1'b1;
  else
        nse[1] <= nse[0] +1'b1;
end

你把你的std成一个系数 小数没法直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always@(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begin
if(rst)
      nse[1:0]

谢谢。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多重for循环程序如下:
void main(short int** pd,int* nse,int il,int jl)

{

        int i,j,k,l;

        double avg,temp;

    for(i=1;i<15;i++)
      {

        for(j=1;j<15;j++)
         {
            avg=0;

            temp=0;

            for(k=-1;k<=1;k++)
               {

                  for(l=-1;l<=1;l++)
                      {

                         avg+=(double)pd[i+k][j+l];

                       }

                }
         avg=avg/((double)sn*sn);
            for(k=-1;k<=1;k++)
               {

                  for(l=-1;l<=1;l++)
                      {

                         temp+=((double)pd[i+k][j+l]-avg)*((double)pd[i+k][j+l]-avg);

                       }

                }
这个该怎么写,有什么方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