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数码管里面的哪种微型LED是什么样的?

楼主(2016-03-08):
(无正文)

网友A:
就是LED灯芯+导光 吧?

网友B:
有的是切割的LED晶片邦定再灌胶,有的是焊的0603、0402的贴片LED再灌封的

网友C:
LED管芯,或叫裸片,需专业设备邦定,自已木法玩的拉

网友D:
管芯而已,就是LED封装里面的东西,并非什么微型LED。微型LED有,表贴的微型封装,小到确实可以装到多数数码管里去,但数码管不会用这样的LED。

网友B:
贴片LED目前极便宜,锡焊工艺也比邦定简单很多,而且键合丝长度大幅缩短,工艺固定,耐受应力等也有所提高。 现在不少厂家的数码管之类,是用贴片LED封装的。

网友E: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303714
有些数码管没有灌胶,可以看见里面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