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雷电路的PCB设计

楼主(2016-03-08):
设计一款电源板,主要是将电池供电电压转化为3.3V,另外还有对外的接口若干,板子设计为4层板,顶层和底层为信号层,中间为电源层和地层(整板)。现在的问题是,接口部分需要增加一些防雷电路,防雷电路的地如何处理?能不能直接使用地层?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希望各位大神帮忙!

网友A:
我以前是防雷区域进行地分割,

网友B:
我现在做直接接地了,没那么复杂,我们做的测试也不充分

网友C:
大面积覆地是需要的,但防雷更需要直接可靠连接大地的“保护地”,且必须在外连接线路进板前,所以要在板上布置防雷保护地必须独立且具有足够低的接大地阻抗。

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面积覆地是需要的,但防雷更需要直接可靠连接大地的“保护地”,且必须在外连接线路进板前,所以要在板上 ...

我没有实际的操作经验,想请教一下,工业上的“保护地”是指一般的大地吗?在工业上,保护地是怎么接入大地的呢?一般户外工业现场都会专门的接地桩或是扁平线?

网友D:
防雷 指的是~~~对感应雷  的防御

被打中的你就不用防了~~~~貌似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难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做直接接地了,没那么复杂,我们做的测试也不充分

我们也是预防,没有进行专门的测试。

楼主:
对于塑料外壳,又有防尘防水的要求,这个保护地怎么接入是个问题。

网友D:
防雷的作法是怎么样了~~~

好象是  金属导线线路, 接防雷器线路上有屏蔽网,正确的指引是这个屏蔽网是接在独立的防雷接地网上的,

设备要防御,  估计也是这么干的, 屏蔽的独立接地外壳,留接口 接独立防雷地网。  现实是~~~~二B施工队~~~全给你接 供电的地线上~~~完 :Q:Q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没有实际的操作经验,想请教一下,工业上的“保护地”是指一般的大地吗?在工业上,保护地是怎么接入大 ...

前面不是已经说过么?接地回路在建筑打地基时就应该做好了,你用导线连接上即可,只是注意阻抗要尽量低,不是只电阻低。

网友E:
信号地、防雷地分开,都独立接保护地

网友F:
一般都是防的感应雷,高压使用电感+mov,低电压选择合适的陶瓷放电管+tvs一般可以解决

网友G:
引用 网友D:
防雷的作法是怎么样了~~~

好象是  金属导线线路, 接防雷器线路上有屏蔽网,正确的指引是这个屏蔽网是接 ...

深有同感!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于塑料外壳,又有防尘防水的要求,这个保护地怎么接入是个问题。

内屏蔽壳

网友H:
引用 楼主:
对于塑料外壳,又有防尘防水的要求,这个保护地怎么接入是个问题。

可以通过外壳螺柱压线引出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