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问为什么设置成1使led灭

楼主(2016-03-08):
LED, GPIO, pi, IO, gp
  GPIO_Write(GPIOA,0Xffff); //初始化PA端口让 LED处于熄灭状态
为什么设置成1是使led处于熄灭状态

网友:
如果是0就点亮
很自然,1当然就关闭啊
(低电平驱动啊)

网友A:
做硬件,问问题如果与硬件有关系,最好把硬件原理给整出来,要不怎么回答你,只能像楼上一样回答你,估计你也是不明白

网友B:
你看一下原理图。如果是上拉的话高电平就是灭,如果下拉的话低电平时灭。

网友C:
右边就是1点亮。左边就0点亮

网友D:
那得看你的LED是否共阳还是共阴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那得看你的LED是否共阳还是共阴啊

单颗有什么共阳共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