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正本清源——线性电路

楼主(2016-03-08):
线性电路,这都需要“正本清源”?

没错,还真有那个必要!

先给一个定义:

楼主:
估计有人看文字比较困难,那么来个简单明了点的:

其中的U和Y都是“向量”。

楼主:
给完定义,再给个具体的东西:

这是我曾经给过的那个“双线性”形式的一半,那个“双线性”在下面引帖内有表述:

https://bbs.21ic.com/icview-1427404-1-1.html

楼主:
这个东西线性否?

各位自己判别吧....

楼主:
当然,如果到此结束了,那么就不好玩了。下面继续给个东西看看:

注意这个东西的输入和输出与上面的玩意儿有何不同。

楼主:
上面这两个东西都有自己的命名,前者可以称之为“乘法”或“混频”,那么后面的那个呢?

楼主:
前面给了个“端口型”线性定义,其仅定义了一个端口网络的线性概念。严格的(或狭义的)线性电路定义如下:

注意,这里考虑了电路中除输入和输出变量外的所有内部状态变量。

由此可知,(狭义的)线性电路仅是由线性元器件构成的电路系统,即线性电路不含有任何的非线性元器件。

楼主:
最后提一下叠加原理:

由上述线性定义可知,线性概念其本身就是基于叠加原理,而符合线性定义的其叠加原理必然成立。这就意味着,线性等价于叠加原理。需要注意的是,叠加原理必须应用于所涉及的所有变量(含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