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使用LIRC作为I2C时钟源的低速通信

楼主(2016-03-08):
本示例使用内部LIRC(10KHZ)作为系统时钟和I2C时钟源,I2C做主机,通信频率设定为10K/(4*(5+1)) = 416HZ,感兴趣的可以看下。

网友A:
慢速版的非标IIC通信吗

网友B:
那么这个I2C的速度能达到400K吗

网友C:
如果想用I2C接两个相同的芯片该如何设计呢?

网友:
这个主要就是协议没有要求每个字节的时间限制,只要按照协议走,都是可以正常通信的,所以频率可以通过时钟快慢控制。

网友D:
传输的速度比IO模拟的要快吗

网友E:
如果这样,IIC的最高速率能达到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