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接容性负载

楼主(2016-03-08):
为消除振荡,r1的右端和c1的右端,如下图这样接,是什么原理?

网友A:
C1为相位补偿电容,增加相位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C1为相位补偿电容,增加相位余量

如果将c1的右端接到r1的右端呢?
有何不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将c1的右端接到r1的右端呢?
有何不同?

不能接到R1之右端。其实,这里必须考虑运放的输出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接到R1之右端。其实,这里必须考虑运放的输出阻抗。

将r1右端接到c1右端,可以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将r1右端接到c1右端,可以吧?

C1是竖着的,不知你说的“c1右端”是哪端。

楼主:
不好意思,是将r1右端接到c1下端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是将r1右端接到c1下端

那就是你前面说的

如果将c1的右端(应该是下端)接到r1的右端呢?

前面已经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