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032PAGTQFP完整工程

楼主(2016-03-08):
各位大侠:
              本人刚开始学习DSP;之前买过一套DSP2812的学习板。现在工作中用的是28032的芯片。外围晶振为20M、软件用的是CCS6;仿真器是XDS100V2 ISO。
在TI的官网上下载了头文件和库文件,自己写了部分源文件,能成功编译。但是在线仿真的时候一直实现不了我的功能。我想先设置GPIO7口为输出高电平,点亮一个LED灯。一直实现不了,已经摸索了好久了。由于没有师傅带我,全靠自己学习,感觉很困难。请问哪位大侠有一个完整的工程文件给我,我想试试我的电路板及仿真能实现功能吗?跪求中~~~~@zhangmangui

网友A:
下载controlSUITE吧    里面好多例程

楼主:
您好!非常感谢你的指导,我根据你的列程创建了一个工程。可以成功编译,也能正常在线仿真运行。我也测试过外部硬件电路是正确的。但是通过这个程序控制GPIO7脚为高电平输出点亮外部LED灯,这个灯一直不亮。用万用表测试输出脚电压为0.5V,不知道怎么回事?麻烦你帮我看看这个程序,是哪里的问题,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非常感谢你的指导,我根据你的列程创建了一个工程。可以成功编译,也能正常在线仿真运行。我也测试 ...

我觉得你的GPIO没有指对
是不是在控制GPIO7?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非常感谢你的指导,我根据你的列程创建了一个工程。可以成功编译,也能正常在线仿真运行。我也测试 ...

直接all看看吧
GpioDataRegs.GPADAT.all    =0xAAAAAAAA;

       delay();

       GpioDataRegs.GPADAT.all    =0x55555555;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all看看吧
GpioDataRegs.GPADAT.all    =0xAAAAAAAA;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问题已经解决了。原因是:主函数中调用GPIO配置子函数InitGpio()我一直写的是void InitGpio(void);造成程序运行时无法进入配置函数;GPIO口无法配置为输出口。现在改为:InitGpio();就能成功实现LED灯亮了。完事开头难,呵呵。继续努力学习!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问题已经解决了。原因是:主函数中调用GPIO配置子函数InitGpio()我一直写的是void Ini ...

恩    多多研究    有好的东西可以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