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有没有2线总线既可以通讯也可以供电

楼主(2016-03-08):
如题,mbus总线供电能力太弱,低压载波有没有24v的?求推荐

网友A:
单位用的2总线就是可以通信还可以供电的,不过电路都是用二极管,三极管,电阻,电容自己搭建的

网友B:
电力载波

网友C:
5V代表低,12V代表高,然后用DCDC去降压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位用的2总线就是可以通信还可以供电的,不过电路都是用二极管,三极管,电阻,电容自己搭建的 ...

距离可以达到多远?

网友D(2017-09-16):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E:
传统电话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