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Atmel SAMC21 清看门狗时间长,怎么办?

楼主(2016-03-08):
清看门狗时间将近2.8ms,时间长,问题已找到,只是不知道怎么修改,请大家指点~测试程序如下:
#include <asf.h>
void configure_wdt(void);
void configure_wdt(void)
{
        struct wdt_conf config_wdt;
        wdt_get_config_defaults(&config_wdt);
        config_wdt.always_on      = false;
#if !((SAML21) || (SAMC21) || (SAML22))
        config_wdt.clock_source   = GCLK_GENERATOR_4;
#endif
        config_wdt.timeout_period = WDT_PERIOD_64CLK;
        wdt_set_config(&config_wdt);
}
int main(void)
{
        system_init();
        delay_init();

        //! [setup_init]
        configure_wdt();
        //! [setup_init]
        port_pin_set_output_level(PIN_PA22,0);
        wdt_reset_count();
        while (true) {
        //! [main_3]
        //port_pin_set_output_level(PIN_PA22,1);
        //wdt_reset_count();

        port_pin_set_output_level(PIN_PA22, 1);
        port_pin_set_output_level(PIN_PA22, 0);
        wdt_reset_count();
        port_pin_set_output_level(PIN_PA22, 1);
        port_pin_set_output_level(PIN_PA22, 0);
        port_pin_set_output_level(PIN_PA22, 1);
        port_pin_set_output_level(PIN_PA22, 0);
        delay_ms(5);
        }
        //! [main]
}
wdt_reset_count函数如下:
void wdt_reset_count(void)
{
        Wdt *const WDT_module = WDT;

        /* Disable the Watchdog module */
        WDT_module->CLEAR.reg = WDT_CLEAR_CLEAR_KEY;

        while (wdt_is_syncing()) {
                /* Wait for all hardware modules to complete synchronization */
        }//while循环等待时间过长,接近2.8ms,这段代码不要会不会有问题?或是怎样修改又不会占用很多时间,How to do???
}

请大家帮忙一起看看,谢谢各位~
同时今天祝女同胞们节日快乐!O(∩_∩)O哈哈~

楼主:
示波器图片

网友A:
把看门狗时钟调快,应能快些,对程序稳定来讲,最好不要省。但也不是一定的,如果就有程序要处理,去处理也是可以的

网友B:
字好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看门狗时钟调快,应能快些,对程序稳定来讲,最好不要省。但也不是一定的,如果就有程序要处理,去处理也 ...

后来是这么改的, wdt_reset_count函数中,屏蔽了等待硬件同步的部分;
在主程序中,不断的查询wdt_is_syncing()==false,判断同步是否完成,如果完成再清除看门狗计数;
void wdt_reset_count(void)
{
        Wdt *const WDT_module = WDT;

        /* Disable the Watchdog module */
        WDT_module->CLEAR.reg = WDT_CLEAR_CLEAR_KEY;

        //while (wdt_is_syncing()) {
                /* Wait for all hardware modules to complete synchronization */
        //}                  //屏蔽掉这个while循环
}

主程序中,进行以下操作
if (wdt_is_syncing()==false)
{
    wdt_reset_count();
}

需要注意的是,硬件同步未完成,如果又清看门狗计数,会存在问题!!!慎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后来是这么改的, wdt_reset_count函数中,屏蔽了等待硬件同步的部分;
在主程序中,不断的查询wdt_is_sy ...

谢谢分享

网友C:
这样的解决方法,感觉还是容易出问题啊。

网友D:
不是很懂,顶,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解决方法,感觉还是容易出问题啊。

暂时没有发现问题,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很懂,顶,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规避了清看门狗时间长的问题,算是解决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