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 使用库函数写入WWDG好像有BUG

楼主(2016-03-08):
今天使用STM8S003K3芯片调试的时候发现总是看门狗复位,然后把所有不想干的语句全部删除掉了,然后硬件调试,发现在写入WWDG->CR这条语句的时候直接产生了复位。
而且更加奇怪的是如果我调试是在C语言这边单步调试,那么就发生复位,如果我在汇编这边按F11把这条语句的汇编过了就不会发生复位。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我现在的分频都是 /1, /1,CPU时钟是16M,会产生这个复位问题,但是如果我修改HSI分频改为2就不会复位,或者CPU分频改为8也不会复位。
另外我已经关掉优化了,还是不行。

具体语句是 stm8s_wwdg.c 中的 WWDG_Init.c 中的 WWDG->CR这一条。
void WWDG_Init(uint8_t Counter, uint8_t WindowValue)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WWDG_WINDOWLIMITVALUE_OK(WindowValue));

  WWDG->WR = WWDG_WR_RESET_VALUE;
  WWDG->CR = (uint8_t)((uint8_t)(WWDG_CR_WDGA | WWDG_CR_T6) | (uint8_t)Counter);
  WWDG->WR = (uint8_t)((uint8_t)(~WWDG_CR_WDGA) & (uint8_t)(WWDG_CR_T6 | WindowValue));
}

下面是 main.c 文件。

#include "stm8s.h"
#include "stm8s_wwdg.h"

#define WINDOW_VALUE        97
#define COUNTER_INIT       104

/**
* @brief   wwdg config
*/
void WWDG_Config(void)
{
    /* WWDG configuration: WWDG is clocked by SYSCLK = 2MHz */
    /* WWDG timeout is equal to 251,9 ms */
    /* Watchdog Window = (COUNTER_INIT - 63) * 1 step
                       = 41 * (12288 / 2Mhz)
                       = 251,9 ms
    */
    /* Non Allowed Window = (COUNTER_INIT - WINDOW_VALUE) * 1 step
                          = (104 - 97) * 1 step
                          =  7 * 1 step
                          =  7 * (12288 / 2Mhz)
                          =  43.008 ms
    */
    /* So the non allowed window starts from 0.0 ms to 43.008 ms
    and the allowed window starts from 43.008 ms to 251,9 ms
    If refresh is done during non allowed window, a reset will occur.
    If refresh is done during allowed window, no reset will occur.
    If the WWDG down counter reaches 63, a reset will occur. */
    WWDG_Init(COUNTER_INIT, WINDOW_VALUE);
}

/**
* @brief   wwdg refresh
*/
void WWDG_Refresh(void)
{
    if ((WWDG_GetCounter() & 0x7F) < WINDOW_VALUE)
    {
        WWDG_SetCounter(COUNTER_INIT);
    }
}

int main( void )
{
  CLK_HSIPrescalerConfig(CLK_PRESCALER_HSIDIV1);
  CLK_SYSCLKConfig(CLK_PRESCALER_CPUDIV1);
  WWDG_Config();
  return 0;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8* file, u32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这是C的调试

这个是汇编调试的。

网友A:
这是用的什么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用的什么软件

用的是 IAR STM8 V2.10.2编译的。我试过V2.10.5也一样不行。。。

网友B:
这个和软件有关系吗,程序里只剩这句就复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和软件有关系吗,程序里只剩这句就复位吗

现在不是复位的问题了。现在感觉 IAR 彻底乱掉了的感觉,这边是WWDG有问题,下面还有ADC,TIM4的配置被清除等等,整个程序感觉完全乱套了。
这个 WWDG 复位是最明显的问题,我就把这个先提取出来新建了一个工程试试看的,结果发现这样都不对。只有这一句是没有复位但是出来的时候寄存器的数值也是不对的。

网友C:
先排除库有bug,尝试按产生复位的条件去排查,wwdg的复位条件是什么,还要其他的函数有没有指针溢出之类的。
我个人从来不用狗,只能建议楼主这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