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超级电容正负极判断方法(非人为、肉眼)

楼主(2016-03-08):
如题,请教一个有关超级电容正负极判断方法,如检测电路什么的,还望各位大神指导

网友A:
可以看电容的一些相关原理,比如正反向特性有什么不同;
加合适的充电电压,或电流即可测试出极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电容的一些相关原理,比如正反向特性有什么不同;
加合适的充电电压,或电流即可测试出极性;
[em:2: ...

嗯,看了两天资料还是没有什么头绪

网友B:
对于标志不清的超级电容器,可以根据超级电容器反向漏电流比正向漏电流大这一特性,通过正、反向电阻值来 判别。测试电压不要超过2V。

楼主(2016-07-29):
引用 网友B:
对于标志不清的超级电容器,可以根据超级电容器反向漏电流比正向漏电流大这一特性,通过正、反向电阻值来  ...

好的,谢谢!

谢谢晚来迟。

网友C(2017-01-18):
其实刚组立生产出来的超级电容两个电极是不带电的,当然也没有极性的区分,只是生产工艺后序对电容进行充电,进而也就确定的电容的极性,电容极性一旦确定就不能反极性使用,对电容的性能和寿命都会有很大的影响。想判断电容的正负极,最简单的方法可以用万用表测试一下,正电位是正极反之就是负极喽。但是如果已经认为的将电容反向加电了,那就麻烦了,不过还是会有解决的办法的。

网友D(2021-05-26):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既然将来是极性电容,厂家就应该给出明确的极性标注

我就纳闷,国产超级电容的设计者们是怎么想的呢,为甚不明确给出极性?
骂一声:设计者是不是垃圾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既然将来是极性电容,厂家就应该给出明确的极性标注

我就纳闷,国产超级电容的设计者们 ...

对于纽扣型超级电容器,正极在小盖上,负极在大盖上,一般在侧环边有三角形指向负极;

对于引线型,长脚为正极,短脚为负极,外壳一般有正负极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