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有关超级电容正负极判断方法

楼主(2016-03-08):
如题,请教一个有关超级电容正负极判断方法,如检测电路什么的,还望各位大神指导

网友A:
接上0.5V电压,正反各接一次,看哪次的漏电流大?
漏电流大的应该是极性错的;
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上0.5V电压,正反各接一次,看哪次的漏电流大?
漏电流大的应该是极性错的;
试试看? ...

试验过了,区别并不明显:)

网友A:
一般成品外观上应该有标记,如外皮上的负极标记、引脚的一长一短;
从电性能上区分,应该正反接的漏电流、容量、击穿电压会有差别才对,不然也不用区分正负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成品外观上应该有标记,如外皮上的负极标记、引脚的一长一短;
从电性能上区分,应该正反接的漏电流、 ...

容量会有所区别?

网友B:
除了外观标识,漏电流肯定区别非常明显!不然极性接反,就不会爆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