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对于自供电的USB从机怎么对其进行复位

楼主(2016-03-08):
有个问题想问大家:STM32F429作为 host,华为4G模块作为 usb device,对于总线提供电源的usb device的复位可以重置usbbus的电源使其重启,但是对于自供电的usb device 怎么重置usb呢? 让华为模块重启?

网友A:
拔了重新插。:lol

网友B:
断开连接 重新连接  行不

楼主:
产品肯定是直接连在一起的,不能做分离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断开连接 重新连接  行不

还不知道行不行,请教经验:)

网友A:
没有软复位吗

楼主:
应该的是有的

网友C:
d+d-上输出一个复位时序

网友D:
能用USB发过去进行软复位吗

网友E:
那个供电电路你可以改造成可控的,比如继电器或者三极管开关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供电电路你可以改造成可控的,比如继电器或者三极管开关电路。

这个 usb device是自供电的,他启动本来就很慢,不能让他老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C:
d+d-上输出一个复位时序

现在的情况就是 这个复位方式,枚举不成功就复位,然后他经常复位,但是模块断电在重启就容易枚举成功

网友B:
先得说为何要重启
我说的断开连接再重连有两个含义   1 USB软件断开重连(重新枚举)    2 网络断开重拨(USB一直连接)

网友F:
引用 楼主:
现在的情况就是 这个复位方式,枚举不成功就复位,然后他经常复位,但是模块断电在重启就容易枚举成功 ...

首先看下操作方式有没有问题吧,其次可以USB时序复位和4G模块的供电电路加一个MOS管,用以硬件控制模块供电。

网友G:
OTG_FS reset register (OTG_FS_GRSTCTL)
The application uses this register to reset various hardware features inside the core.
你看下这个寄存器的BIT0位。

网友:
自供电的电平一致吗?一般不都是通过主机的电源接口供电吗?有没有类似电脑弹出的指令?

网友H(2017-05-16):
楼主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呢?我看到在有的使用 D+或者D-接一个可控的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