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WD下载,第一次可以,第二次就不行了,什么原因?

楼主(2016-03-08):
STM32F103RET6, swD下载, 第一次能烧写,第二次就不行了,什么原因

网友A:
程序里swd被禁掉了

网友B:
楼上说的情况有可能,用串口下载程序改过来

网友C:
按住复位键直接烧录

网友D:
进入低功耗模式也下载不了 ISP可以下

网友E:
第三次可以吗,还有楼主程序里实现了什么功能,用到了什么资源?

网友:
你升级一下ST-LINK的固件试试看,也有可能是固件不够好。

网友F:
有可能你io操作了swd接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可能你io操作了swd接口了

我的确操作了,JTAG的IO口,查了资料,解决方法如下,BOOT0接高电平,重新烧写,再重烧写,再将BOOT0接就好了。

网友G:
JTAG的IO口, 特别是 SWD 的 IO 口在还需要硬件仿真的时候, 先不要更改用作其它功能

网友H:
小问题,调试口被你写成普通IO了,串口写回来就好了,8楼正解

网友I:
SWD这个结构,所有厂家的单片机都是一样的吗?

网友J:
配置一下RESET

网友J:
下面是IAR ST-Link配置咯,你把MCU NRST脚和仿真器连一起,怎么仿真都可以

网友K:
你的程序是不是对swd的IO操作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的程序是不是对swd的IO操作了啊

对JTAG的其他口操作了,但是没对SWD的口操作,所以第一次能烧,第二次就不行了,这时,用上述的方法重新烧写,并在程序里加上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ENABLE); 就好了,谢谢大家了!总感觉坛时没有**人气好

网友L(2016-04-22):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
第二次烧录就显示这样:

Build target 'hanlanda_jiemaqi'
compiling gpio.c...
linking...
Program Size: Code=900 RO-data=268 RW-data=4 ZI-data=1636
FromELF: creating hex file...
"..\OBJ\hanlanda_jiemaqi.axf" - 0 Error(s), 0 Warning(s).
Build Time Elapsed:  00:00:03
Load "..\\OBJ\\hanlanda_jiemaqi.axf"
Set JLink Project File to "E:\chengxu\hanlanda_jiemaqi\USER\JLinkSettings.ini"
* JLink Info: Device "STM32F103C6" selected (32 KB flash, 10 KB RAM).

JLink info:
------------
DLL: V4.92 , compiled Sep 30 2014 09:33:42
Firmware: J-Link ARM-OB STM32 compiled Aug 22 2012 19:52:04
Hardware: V7.00
S/N : 20160130
Feature(s) : RDI,FlashDL,FlashBP,JFlash,GDBFull

* JLink Info: Found SWD-DP with ID 0x1BA01477
* JLink Info: Found SWD-DP with ID 0x1BA01477
* JLink Info: Found Cortex-M3 r1p1, Little endian.
* JLink Info: FPUnit: 6 code (BP) slots and 2 literal slots
* JLink Info: TPIU fitted.
ROMTableAddr = 0xE00FF003
**JLink Warning: S_RESET_ST not cleared
**JLink Warning: CPU did not halt after reset.
**JLink Warning: CPU could not be halted
* JLink Info: Core did not halt after reset, trying to disable WDT.
**JLink Warning: CPU did not halt after reset.
**JLink Warning: CPU could not be halted
**JLink Warning: S_RESET_ST not cleared
* JLink Info: Found SWD-DP with ID 0x1BA01477
* JLink Info: Found Cortex-M3 r1p1, Little endian.
**JLink Warning: S_RESET_ST not cleared
**JLink Warning: CPU did not halt after reset.
**JLink Warning: CPU could not be halted
* JLink Info: Core did not halt after reset, trying to disable WDT.
**JLink Warning: CPU did not halt after reset.
**JLink Warning: CPU could not be halted
**JLink Warning: S_RESET_ST not cleared
**JLink Warning: CPU could not be halted
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
Flash Load finished at 10:29:53

请各位大神指点!

STM32F103C6,SWD烧录。没有操作JTAG的IO口,BOOT1的口也没有操作。SWD的速度也试过200K,也没用。真是没办法了。

网友M:
按住复位键就可以再次烧写

网友L:
我量了一下,原来复位端RST一直是低电平,是不是单片机已经坏了?

网友L:
我量了一下,发现复位端RST一直是低电平,单片机是不是已经坏了?

网友L:
怎么回复不了呢?
我量了一下,发现复位端RST一直是低电平,是不是单片机已经坏了?

网友N: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ENABLE);

网友L:
引用 网友N: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ENABLE);

默认JTAG和SWD都是开启的,我可以不管它啊,JTAG的引脚我也没使用,没有必要关掉JTAG,启用SWD吧。

而我在正点原子的开发板上用SWD就没有问题。

网友O:
SWD接口操作成了普通IO了

网友L:
我没有操作SWD的IO,也没有操作JTAG的IO,也没有操作BOOT1,GPIO的初始化很简单,如下:
void Gpio_Init(void)
{
                        RCC->APB2ENR |= 1<<2;    //使能A口时钟
                        RCC->APB2ENR |= 1<<3;    //使能B口时钟

                                GPIOA->CRL &= 0xffff0fff;     //PA3推挽输出(通过一个1k的电阻接了LED。)
                                GPIOA->CRL |= 0x00003000;
//                                GPIOA->CRH &= 0xfff00fff;
//                                GPIOA->CRH |= 0x000b8000;    //CAN_RX(PA11)ÉÏÀ­ÊäÈë CAN_TX(PA12)¸´ÓÃÍÆÍìÊä³ö
                                GPIOA->ODR |= 1<<3;          //PA3输出高(LED熄灭)
//                                GPIOA->ODR |= 1<<11;
//                        GPIOA->ODR |= 0x8fff;        //1000 1111 1111 1111

//                        RCC->APB2ENR |= 1<<0;           //¿ªÆôAFIOʱÖÓ
//                        AFIO->MAPR&=0XF8FFFFFF;
//                        AFIO->MAPR |= 1<<25;                                        //JTAG½ûÖ¹£¬SWDʹÄÜ

//                                GPIOB->CRL &= 0xf0ffffff;
//                                GPIOB->CRL |= 0x03000000;      //PB6ÍÆÍìÊä³ö
//                                GPIOB->CRH &= 0xfffffff0;      //PB8ÍÆÍìÊä³ö
//                                GPIOB->CRH |= 0x00000003;
//                                GPIOB->ODR |= 1<<14;
//                        GPIOB->ODR = 0xfc9f;          //1111 1100 1001 1011

网友P:
老生常谈的问题了,要么以后在主程序执行前加适当延时以便复位时有机会进入SWD,要么用串口给烧回来。

网友Q(2020-07-20):
点击下载,按下复位健即可,其他不能代码不能禁止SW的data数据先和CLK时钟线